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四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...

楼主(2023-07-06):
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四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)

1.AD禁止布线区域放置工具是哪个图标或者快捷键

2.Class类的设置方法

3.层设置,层的顺序右键后为什么不能上移下移?如果设置了这个层叠是错误又保存了,怎么处理?一个四层板是否之需要顶层丝印层、顶层布线层、顶层阻焊层、底层丝印层、底层布线层、底层阻焊层就可以?

4.铺铜管理器——铺铜的线宽是在右边那两栏设置吗?还没开始铺铜为什么上面一栏就有网络了,而实际上PCB上没有这些网络名称的

5.网络铺铜后有缺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

网友:
这是常用快捷键,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    1.禁止铺铜区域在

网友:
    1.禁止布线区域在place-keepout  2.class设置在design-class 3.叠层为什么要上下移动 搞不懂你为啥要这样,pads也没有这种功能把,至于你说的哪些丝印绿油 阻焊等可删可不删 4.铺铜需要repour一下 另外铜箔里面可以自己设置一下 懒得说了 5.关于缺口设置未solid 别用hatched模式  是真的类 我就想问 你融汇贯通了pads 对ad这种应该不是很简单吗?这些问题 建议你自己多上网查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