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23-07-07):
    板上两个芯片采用百兆网口通信
电平不一样
不加变压器的话有其他其他方法没

网友:
    试试电容隔离,两边加匹配端接。以前在nxp一个文档看到过相关方案

网友:
    去网上搜PHY TO PHY连接,有很多方案

网友:
    是同一品牌还是不同厂家的?

网友(2023-08-15):
    家人請笑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