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双引号“标准代码怎么写?

楼主(2023-07-07):
各位大侠,输出双引号“标准代码怎么写?我的用转义\"得不到想要的结果,例如字符串S1为acc "c1" ded ;S2为uodd 然后用strcat把它们合并字符串怎么写代码?

网友:
    找个课程,从基础的开始学

网友A:
    s1 = "acc\"c1\"ded"
    "acc\"c1\"ded"

    s2 = "uodd"
    "uodd"

    s3 = strcat(s1 s2)
    "acc\"c1\"deduodd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1 = "acc\"c1\"ded"
    "acc\"c1\"ded"

    是的,会出现\符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是的,会出现\符号

    直接用控制台观察返回值或者用%L输出显示带\符号是正常情况。
    你要不想看到\符号,用%s输出即可。

    s1 = "acc\"c1\"ded"
    "acc\"c1\"ded"

    s2 = "uodd"
    "uodd"

    s3 = strcat(s1 s2)
    "acc\"c1\"deduodd"

    printf("s3(%%L) = %L" s3)
    s3(%L) = "acc\"c1\"deduodd"
    t

    printf("s3(%%s) = %s" s3)
    s3(%s) = acc"c1"deduodd
    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