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内电层铺铜问题

楼主(2023-07-07):
内电层使用anti etch分割区域,然后灌铜,会覆盖掉之前用正片etch画的区域铜皮,铜皮设置是动态铜,可以避让走线,不能避让正片铜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nti etch分割区域?? 就是負片, 不分割"区域", 就是分割正片SHAPE, 能選分割後NET. 但必須用LINE分割.

那内电层做负片用anti ecth/line分割,然后指定铜皮网络,就不能用正片的铜了吗

网友(点评):
同層是這樣, 負片就是沒鋪銅變鋪銅, 不能再用正片SHAPE指定NET. 而用線框出區域指定NET.

网友:
    自动创建铜箔的时候,不想覆盖掉之前画好的铜箔,可以将之前画的先fix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