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pullback distance的电源层的内缩压倒过孔了 怎么cut压住的部分呢?

楼主(2023-07-07):
allegro中电源平面内缩压住过孔的话可以cut掉压住的部分,现在学习ad中该怎么操作啊!

楼主:
就这样内缩的挡住过孔了

网友(点评):
电源平面?? 看起來像負片, 因為PAD已經自動加上避開圈了(就是不吃銅). 而這最大問題在於要吃電源, 處理方式, 把板邊線變細, 在有電源的零件腳就好. 因為設定為plane(整層), 無法拉線處理.

网友:
第一种方法:叠层里面设置pullback distance内缩距离,快捷键DK。如图所示。第二种方法:将plane层改为signal(正片),就没有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