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dence原理图如何删除板框外器件

楼主(2023-07-08):
一、问题背景描述:情况1:修改原理图时,在orcad使用annotate自动命名功能,每次都会出现“005页面同时有两个BLOCK”的警报,但人工却无法找到。

后续分析,是复制器件时,不小心将之前的页面的block也复制过来了,还放置在了板框外的右下方。因页面一直没法看板框外的信息,导致无法发现(该故障DRC无法检出)。

(通过搜索,定位多余的block在板框外)

情况2:根据上述场景拓展了一下,发现ORCAD复制多个器件时,是可以将目标放置在板框外的。放置在板框外左右的还能看见,但板框外上下的却看不到,也无法选择。
这种情况下,DRC无法检出,仅在重新编码时会提示有名称重复的器件(但肉眼完全看不到)。

二、问题:
1.请问,如何检查板框外部?板框最小只能缩小到满屏的大小。
2.如何检测板框外是否还有其他器件?

附录:
请问,下图中的页面,有多少个元器件?(提示:有一个滤波电路)

将元件放置在板框右下方

将元件放置在板框右下方

重复block警报

重复block警报

block位置

block位置

网友A:
简单粗暴一点,把需要部分电路剪切到另一个page,然后删除该PAGE。可行?

网友B:
    将图纸改大后,删除,再改回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将图纸改大后,删除,再改回来

    如果之前图框小的话,改大了,就能看。但如果一开始就已经是大图的话,结果还是一样。
    话说这种放在板框外的能用DRC之类的检查出来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如果之前图框小的话,改大了,就能看。但如果一开始就已经是大图的话,结果还是一样。
话说这种放在板框 ...

    这种已经连接上的在DRC中检测不出来。跑到图纸外面的情况也不是经常遇到吧,没必要纠结这个,手动改了就是,软件也有局限的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种已经连接上的在DRC中检测不出来。跑到图纸外面的情况也不是经常遇到吧,没必要纠结这个,手动改了就 ...

    对,正常的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······问题是给大领导发现了,质问我为什么没检查出问题(我学cadence就半年多,还不是一直在用)

我之所以追问,是因为我验证过,确定这种情况下ORCAD能正常生成网表。原理图框外的器件也能正常导入allegro,导致问题很难发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粗暴一点,把需要部分电路剪切到另一个page,然后删除该PAGE。可行?

这样可以,我目前就是这么做的。

但缺点有三个:
    1.页面一多时,很费时间。
2.无法检测的话,自然就无法验证······其他人就不知道我做了还是没做。
3.问题没根治,下次还有可能发生。

    我今天验证了一下,框外的电路能正常生成网表并导入allegro。
如果有人使坏特意将电路放置在板框外,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移植一个电路进P-CB(特别是layout和原理图并不是同一个人,又或图纸打包转手的情况)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对,正常的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······问题是给大领导发现了,质问我为什么没检查出问题(我学cade ...

是你画的图吗?稍微懂点不会这样画在外面的。都是图纸范围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你画的图吗?稍微懂点不会这样画在外面的。都是图纸范围内

确实是我,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小问题。主要是没找到解决办法,不好做回应工作。
    背景:
    我复制电路的时候,意外的将右下角的BLOCK也框选了。将电路复制进页面时,电路放在框内,但这个BLOCK放置在框下方了。
    因为并不影响实际电路,所以我直至完成布板都没发现。是领导检查发现的(仅在使用annotate功能时,有info提示“同一个页面有多个block,忽略其中一个”)。

    然后就衍生出相关问题了(要添加进checklist):
1.既然block能意外放在框外,那么电路是不是也可以?——经测试,复制多个电路时可以。虽然鼠标所在位置不行,但鼠标以外的电路不受限制。
2.框外的电路能正常生成网表吗?不能的话可以忽略。——经测试,可以。我甚至将该问题网表导入过allegro,确定能正常绘制。
    3.放置在框外,能发现检测吗?——这是我发帖想请教的核心问题,因为本人暂无找到快速发现和检测的方式(DRC不警告、重命名没额外提示)。小图可以通过放大尺寸发现,但大图不一定(因为没办法放的再大了)。而且逐页检测的方式会产生很多无用功。
4.现在有无处理方式?1)较为根治的方法有一种:新建页面,仅将原页面框内的电路剪切至新页面框内。2)就是上述的放大页面后查看(缺点是超出65*65的范围还是看不见)。3)先将框内的电路全部删除,然后用“全选(ctrl+a)→剪切→粘贴”的方式确认图中还有没有其他电路(缺点是费时费力)。

    附件1:页面设置。1)将页面设置最大,2)将整个页面的电路挪动至框外,3)漏出部分为故意保留,起提示作用。

附件2:网表正常导出及验证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