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如何单独更改一个焊盘尺寸?

楼主(2023-07-08):
需要在Pcb中更改某一个焊盘尺寸(机械孔内层焊盘太大),不改变库里的焊盘

网友A:
如图,这样那样

网友(点评):
下方選項, 右鍵就有.

楼主:
    编辑完焊盘后另存为,再在pcb中更新焊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    如图,这样那样

编辑完焊盘后另存为,再在pcb中更新焊盘?

网友(点评):
pcb中"再"更新焊盘?會回到舊的這是缺點(看你選項). 我是建議更名另存別的名稱, 在當下pcb檔路徑下, 就不會打亂零件庫, 全更新時也不會被換回來的機會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编辑完焊盘后另存为,再在pcb中更新焊盘?

不需要,编辑后选择更新或退出并更新,实操一下就熟悉了

网友:
    还是建议从源头改,这个器件换个新封装,不然后面人改版如果刷新了整版封装,你这个螺钉孔可能会被刷回去。
    不建议直接在PCB上改封装

网友:
    C:\Users\HIAPAD\Desktop       C:\Users\HIAPAD\Desk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