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旋转连线模块到任意角度

楼主(2023-07-10):
    求教,求教,求教,allegro做好一个模块的打孔连线后,怎么让它旋转任意角度,而不导致线和焊盘错位报错?

网友:
    是不是把规则需要调整一下,

网友A:
    旋转命令:Edit→Spin

楼主(2023-09-01):
引用 网友A:
    旋转命令:Edit→Spin

    解决不了,除非有小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