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DDR仿真眼图有点漂,如何调整下回归符合条件

楼主(2023-07-10):
大神,麻烦指导下,如何调整下眼图,感谢感谢感谢!

网友A:
这个很详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详细,

你这个不行,是来搞分来了吧

网友:
少看一眼丢五分啊

网友:
    说明采样时刻太靠前,把时钟信号走线延长一点,或者通过寄存器把时钟skew调大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