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差分线设置求教

楼主(2023-07-10):
    求助,AD软件设置了差分线规则之后,差分已经按照阻抗要求走出来了,但还是报间距错误。比如我现在差分线宽距是4/6,走的差分线也是4/6,但报出的DRC是间距6<8mil的错误,还有就是怎么设置差分线与差分线之间的间距呢?

网友:
    这里面是设置的规则,你和你的对照一下。

网友:
    差分线和差分线的间距你还要设置一个间距规则才行。

网友:
    6<8mil是因为整板子规则设置的是8mil并且优先级设置的高。

网友A:
    调整规则优先级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好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规则优先级别。

试了试,确实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