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多片DDR的拓扑结构如何确定

楼主(2023-07-10):
PCB的多片DDR4的拓扑结构如何确定使用哪种方式

网友A:
针对DDR2-800和DDR3的PCB信号完整性设计
资料是关于DDR的拓扑个布线,你参考一下

网友B:
    建议2片以上走FLY-BY,也可以仿真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资料是关于DDR的拓扑个布线,你参考一下

    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建议2片以上走FLY-BY,也可以仿真试试

    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