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级管控制led亮灭的问题

楼主(2023-07-10):
一般我们看芯片是否工作时,集电极段接一个二极管和电源,信号端接基极,地接发射极,但是这次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,在二极管负端也接了个电压,让我搞不清楚原因,如下图。这是为啥(接地端有一个电阻,忘记画了)

网友:
    这个真没见过,一般都是一个电源

网友A:
    仔细看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,二极管两端都接上电压,电压都一样,二极管补鞥呢导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,二极管两端都接上电压,电压都一样,二极管补鞥呢导通的

但是如果三极管导通以后,两个供电都统一流向地,应该也是会亮的,但是为啥要在负端添加一个,这个主要是没想明白

网友B:
    这样不就能相当于短路了????

网友:
    这样是相当于短路专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样不就能相当于短路了????

没有吧,两边同时供电,电位差不存在,咋算短路呢,接地有个电阻我没画出来

网友:
    三极管一导通直接对地就短路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