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DC电热协同仿真

楼主(2023-07-10):
在使用PowerDC进行电热协同仿真时,此处厚度是指芯片哪一部分的厚度呢,包括芯片的封装么

网友:
    整个芯片的厚度

楼主:
    好的,谢谢老师回复。请问图示两处材料是指器件那一部分的材料,应如何选择

网友:
    芯片的话就是硅材料,芯片和基板的粘合剂就是树胶材料。

楼主:
    好的,感谢大佬回复

网友(2023-10-08):
引用 楼主:
    好的,谢谢老师回复。请问图示两处材料是指器件那一部分的材料,应如何选择

    你好,我最近也在做电热协同仿真,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,方便加一下WX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