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allegro有跟PADS一樣的自動走線嗎?

楼主(2023-07-11):
pads router可以做到如下功能
1.群組等長線自動走線
2.全部自動走線

allegro我只會手動一根一根拉線

网友(点评):
有. 但調等長和自動走線是分開的.

网友:
    我公司的板子都不是很难,所以我都是用手拉的

网友:
    有,可以参考公众号文章《Allegro如何实现自动布线》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PqdbKmwH8tMh1ooGUNF2g
全部自动布线使用的是Route->PCB Router->Route Automatic

网友:
    在走线状态,框选你需要一起走线的线,就能实现等距离一把线一起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