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懂就问,请教下双层板中间的那个介质是PP吗?还是整个就是core?

楼主(2023-07-11):
还有为何多层板顶层,底层,都是在PP上铺的铜皮,而不是在顶、底层先用core呢?

网友(点评):
二層以CORE居多(可直接印刷, 少了壓合製程), 有阻抗要求會直接升四層板.

网友(点评):
双层板中间的那个介质是PP吗?不是, 是FR4材質, 導電係數有差, 而沒人會双层板使用PP, 貴(成品價).

网友:
    当然也可以了,不信问板厂去。。。

网友:
    本来2层板,现在多用一个core ,跟你收假4层的钱,你出不

网友A:
    多用一个CORE片价格会高一点,比如四层板,肯定是1片core,外面两层PP加铜片,难道要用两个CORE夹PP片多一个芯板的价格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用一个CORE片价格会高一点,比如四层板,肯定是1片core,外面两层PP加铜片,难道要用两个CORE夹PP片多一 ...

    两个pp+两层铜皮,比一个core便宜?

网友(点评):
不可能. 但重點在以量制價. (用PCB廠商進貨是两个pp+两层铜皮,比一个core便宜, 差在壓合工錢, 但成品是相反,因為PCB廠商還要上膠壓合的製程工錢.)

网友:
    core的成本好像高点   也有这种叠法的,罗杰斯板材4层板就是两个core叠法

网友(点评):
不用阻抗調整是可以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两个pp+两层铜皮,比一个core便宜?

铜片加两个PP加一个芯板CORE,比两个芯板CORE加一层PP便宜

网友:
    两层板就是一张上下带铜的core.
    四层板有两种叠法,第一种:铜片+pp+core+pp+铜片;第二种:core+core,一般用第一种

网友:
    CORE-芯板,就是铜箔与介质已经压合固化的,形成硬板的,即使经过再次压合也不会流胶软化,不能与其他芯板直接粘合。常规情况下,任何叠层初始必须有一张芯板,支撑初始加工流程。PP-半固化片,就是一张没有铜箔的介质,其状态是软的,在压合下,再次流胶,粘合芯板或铜箔。任何多层叠层必须有PP。

网友:
把CORE-芯板两面的铜箔腐蚀掉,剩下就是已经硬化的介质,不能流胶,不能粘合其他介质。
    但是,CORE-芯板是有厚度规格的,不可能有任意厚度。如果要求双面板的厚度超出板材规格,可以用多张CORE-芯板把两面的铜箔腐蚀掉,中间叠加PP-半固化片,上下两面铺上铜箔,再次压合,形成所要求的厚度。而这里使用的多张CORE-芯板,其实就是填充厚度的材料。
    不同厚度的板子收费不同,价格已含有对应材料费用。大一点的板厂,是没有什么假层收费的。所谓按假层收费是不合理的,有部分板厂会这样,就看客户怎么去选板厂。

网友:
    以上所讲的都是指环氧树脂介质的。
为何多层板顶层,底层,都是在PP上铺的铜皮,而不是在顶、底层先用core呢?
    有两种情况,第一种,对于环氧树脂介质的板材,外层先用CORE-芯板,会增加加工流程成本,不见得比增加材料成本便宜。外层先用CORE-芯板还是用PP+铜箔,就看各个板材制版工艺要求。至于外层先用CORE-芯板还是用PP+铜箔,收费都是一样的。否则收费不合理。
第二种,外层要求陶瓷介质板材或各种金属基板等的。外层必须要用CORE-芯板,原生芯板的铜箔结合力好,满足线路加工。如果用PP+铜箔的方式,板厂的压合工艺控制难度大,铜箔与PP的结合力差,在外层加工线路时,线路容易被拉起,就是废品。

网友:
    板子的制版费用,主要由板材类型+板厚+加工工艺等组成。与使用什么叠层方式无关。所谓按假层收费,是某些板厂的乱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用一个CORE片价格会高一点,比如四层板,肯定是1片core,外面两层PP加铜片,难道要用两个CORE夹PP片多一 ...

你確定? 四層板直接用兩個Core 做是最方便最快的 , 滑料又少 , 中心定位更準.

网友:
    因為PCB 的製作一般來說是由中間向兩面來一層疊加一層的逐漸增加層面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