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六

楼主(2023-07-11):
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六(一直用pads,知道的不吝赐教,谢谢。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)一张张图片上传太浪费时间,就压缩了一个包了,我的疑问都在里面,图文并茂,下载解压很快

1.DRC报错显示有两个颜色 哪个为准?

2.PCB网络列表这里  打钩和不打钩的区别?

3.PG铺铜是闭合的图形  不方便画铺铜的轮廓

4.Solder和Paste的区别?两个层其实都是开窗上锡的层

5.动态铺铜PG 还没围绕着想要的网络画完 就已经闭合了 感觉很不好用  是哪里操作不对?

6.过孔和焊盘组合的完整封装  在PCB移动的时候发现过孔和焊盘分离了 不是一个整体的封装了

7.假如一个3.3V的网络放在内电层,用平面分割工具把3.3V的网络围起来,那么3.3V是没有铜皮的?3.3V以外都是铜皮?

8.类的添加,把非成员添加到成员用哪个箭头图标

9.图中绿色边框和白色透明轮廓的作用

10.没有快捷键可以定位显示某一个层吗?比如pads里面按下Z1就之显示顶层 ZZ显示所有层 L1显示当前层在上面

11.这个平面分割和直接铺铜的区别

12.屏幕分割设置对不对

13.铺铜管理器 这两栏的作用

14.铺铜管理器这里  铺铜的顺序意义是什么?

15.铺铜管理器这里  这两个数值的意义

16.铺铜后有直角缺口  是哪里设置不对

17.实心铜和网格铜的设置?以及如何设置铺铜线的粗细

18.所有层去除铜皮 用哪个工具在哪个层画

19.围着铜皮有一圈线  这个是什么线?PL画的?没有电气属性的?

20.预拉线的颜色是在这里设置吗?

21.预拉线修改颜色没有效果,是哪里的问题

AD使用问题点之六20230712(1).rar

网友:
就冲你 一直用pads这句话 还不明白solder和paste区别 建议找个工厂去大螺丝把 别做layout了

网友:
AD软件还是很好用的,操作方便,我公司用的都AD
现在对基础的都会,差分对太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