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走差分线出现网格的原因

楼主(2023-07-12):
altium Designer走差分线出现网格的原因
Altium Designer走差分线出现网格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    差分走线主要是等长,等距

网友:
    出现网格的话,有三个地方需要注意下:等长,等距,非耦合区域长度超过设置长度(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