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22.1或者17.4是否能与16.6兼容

楼主(2023-07-12):
各位大佬有成功将cadence22.1或者17.4与16.6安装在一台电脑成功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能, 可同時執行, 找一下文章吧.

网友A:
    17.4和16.6可以同时安装,原理图可以相互打开,但是PCB要转换一下。软件切换需要用cadence switch切换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7.4和16.6可以同时安装,原理图可以相互打开,但是PCB要转换一下。软件切换需要用cadence switch切换一下 ...

    emmnnnnnnnnnnnn

网友:
    win7不支持spb22.1的。

网友:
    都能兼容,没有应何的问题,放心的用!

网友:
    手动安装不成功   就用阿里狗破解大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7.4和16.6可以同时安装,原理图可以相互打开,但是PCB要转换一下。软件切换需要用cadence switch切换一下 ...

   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方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7.4和16.6可以同时安装,原理图可以相互打开,但是PCB要转换一下。软件切换需要用cadence switch切换一下 ...

PCB现在不用切了,直接切换到16.6就行了,17.4一样可以打开

网友B:
    我的電腦是16.6 17.2 17.4 2022 和 2023 都在一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電腦是16.6 17.2 17.4 2022 和 2023 都在一起

    2023的也有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2023的也有了吗?

    2023 現在只有發行Beta 版給通路商測試

网友:
    不用切换,同时存在

网友(2024-10-21):
引用 楼主:
   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方法吗?

两个独立安装就好。然后在开始菜单软件目录中找到“Cadence Switch Release”。选择16.6或者17.4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