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tack editor加载flash就挂掉

楼主(2023-07-12):
cadence17.2版本,padstack editor加载flash就挂掉,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谢谢!

网友A:
电脑配置是不是太低了

网友B:
    补丁是不是没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电脑配置是不是太低了

配置应该没问题,主频3G,内存4G

网友(点评):
電腦内存4G?? 最好8G以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补丁是不是没打?

什么补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