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电机刹车时总线电压会有很高的尖峰?

楼主(2023-07-12):
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?可不可以消除这个尖峰?

网友A:
肯定是被干扰了,先找干扰源
地线问题
电源问题
可以在电源线上加磁环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被干扰了,先找干扰源
地线问题
电源问题

应该时电机刹车的时候反向供电了吧

网友:
关键是刹车都有那些电路工作,这个没有做过电机方面的,一下很难给出建议
只有对电机很熟悉的工程师才能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    电机刹车会有反向电压,看看变频器控制电机电路就明白了,变频器上有制动电阻,制动电阻快速消除电机刹车时的反向电压

网友:
    大概率是地线问题,刹车瞬间地线上有大电流流过,抬高了参考。变成了相对电压很高。

网友:
    加二极管或者RC电路吸收尖峰

网友:
   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.....,明白吗?

网友(2023-08-31):
    大佬回复不错!学习了!

网友:
    试试加RC或者RCD吸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