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出的step文件是不是器件封装有高度设置才显示

楼主(2023-07-12):
    如题,前段时间公司要求导出step文件,设置里的丝印走线过孔全没选,如果我想自己检查导出结果,应该用那个软件查看,另外如果增加走线过孔在文件中应当有何种变化。

网友:
    PCB封装(placebound)里面要录高度的,不然导出来都是统一默认高度

网友:
    eDrawings 2020 x64,免费观看3D图纸,想增加外层走线和过孔,导出的时候勾选上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