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 SI

楼主(2023-07-13):
在BRD里面运行Power SI提示转换格式错误,这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这个问题很奇怪,平时直接运行结果就出来了,
那你运行一个简单的试一下,
会不会与这个工程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很奇怪,平时直接运行结果就出来了,
那你运行一个简单的试一下,
会不会与这个工程有关系

换别的项目也提示一样的信息

网友:
    优秀优秀优秀优秀优秀优秀优秀优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