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样电路放置

楼主(2023-07-13):
    如图所示采样电路,R6442上端接Power。在Layout时,三个器件的位置有严格要求吗?靠近Power端和靠近信号端分别有什么效果?哪个更好呢?

网友:
   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,摆放器件没有什么要求

网友:
    三个器件靠近ADC采样端,减短ADC走线长度

网友:
    显然,靠近ADC会更加抗干扰。

网友:
    既能是采样,电阻精密1%是要的,尽量靠近采样PIN,防止被其他信号搞的打摆子

网友:
    靠近Power端采样点,

网友:
    电容一般靠近MCU管脚侧,上下拉通常靠近电源放就行,这样好布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