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不能让丝印始终放在第一层?

楼主(2023-07-13):
如图,被铜箔层遮盖,只好调成透明的。否则部分完全看不到。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丝印层,始终在上面。这样真的很难看清。对画板干扰很大。

网友:
    丝印层本来就会在顶层或者底层
要调整丝印,你可以单独只显示器件层,这时候就没有线和铜,看起来也会清晰

网友:
    在箭头处选择需要显示在最上面的那个层就可以。

网友:
    显示的内容太多了,眼都花,对视力损伤会很大,所以画板的时候一般不建议打开丝印文字

网友:
    分开做就行,布局扇孔的时候,关掉器件位号显示;布线时候关掉位号和丝印框;调整位号位置时,关掉线和孔和铜皮进行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