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哪个版本用的比较多

楼主(2023-07-13):
准备学习cadence,大家都用什么版本?

网友(点评):
17.2以上, 系列問題, 目前學16.6是浪費時間, 由17.2開始, 無論skill 或指令畫面 及 降版本問題, 後面比較好接手.

网友A:
相信大多数老鸟,尤其是顶梁柱不跟风,只要求稳定。这些同行目前应该16.6大多数吧

网友B:
    16.6稳定达到

网友C:
    17.4稳定的要死

网友:
    大多数16.3,稳定.

网友:
    16.6 稳定

网友:
    16.6,比较方便

网友:
    用过15.7、16.5、16.6、17.2,个人感觉16.6最好用

楼主(2023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相信大多数老鸟,尤其是顶梁柱不跟风,只要求稳定。这些同行目前应该16.6大多数吧

明白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6.6稳定达到

    好像基本都是推荐16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7.4稳定的要死

好的, 我也试试

网友:
    d电脑配置够用的话, 绝对是22.1, 23版本目前兼容性较差

网友D:
    老铁特推16.6版本

网友:
    还是看公司要求,16.6用的最多,但现在好多公司都在用17.4了,好多芯片方案商也是用的17.2或者17.4的版本

网友:
    当然是学新的,目前用22.1,等23.1稳定下来再升级。

网友(2024-01-08):
    好像基本都是推荐16.6

网友:
    17.2对64位系统支持比较好,比16.6流畅,目前觉得17.2好用,也支持很多新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7.4稳定的要死

请问17.4哪个补丁比较好用呀?谢谢~

网友:
    16.6使用人最多吧

网友:
公司要求用的基本都是16.6版本的,高版本只有某些项目会用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老铁特推16.6版本

16.6呀

网友:
    16.6  17.4  17.2

网友(2024-05-17):
板子很大,需要多人协同操作的推荐17.4;有很多重要线需要包地的,推荐17.4,可以先铺铜再走线,不卡;没有前面两条要求,推荐16.6;

网友:
    16.6 很稳定 推荐

网友:
    16.6和17.2用的最多

网友E:
    17.4不错,用过多后对比得出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7.4不错,用过多后对比得出的结果

17.4用了每次退出时都报错。。

网友:
目前16.6和17.4用过,感觉17之后好多都变了,用的16.6目前最多,应该是最稳定的

网友(2024-06-26):
借楼请教一个问题Win 11环境
Cadence软件使用阿狸狗自动安装并打好补丁,打开Capture Cis产品的时候,提示【could not check out the capture feature license】。之后按照百度到的建议,进行如下操作【我的电脑→管理→服务→Cadence License Manager→开启服务】。进度条走一段时间后弹出警告 【本机计算机上的Cadence License Manager服务启动后停止。某些服务在未由其他服务或程序使用时将自动停止】
麻烦各位前辈帮看下应该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