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IOKI3541日置电阻计

楼主(2023-07-13):
HIOKI3541日置电阻计
简单介绍:JIANG
日本日置HIOKI3541电阻计宽量程、高分辨率;HIOKI 3541电阻计适用于系统测试的电阻计,HIOKI 3541电阻计广范围测量*低0.1μΩ(20.00mΩ),*高110MΩ,HIOKI 3541微电阻计我们特价供应
详情介绍:
日本日置HIOKI3541电阻计已经停产,替代型微电阻计RM3544,微电阻计RM3543,微电阻计RM3542,微电阻计RM3542A
HIOKI3541电阻计宽量程、高分辨率、适用于系统测试的电阻计
HIOKI3541微电阻计广范围测量 *低0.1μΩ(20.00mΩ),*高110MΩ
快速采样,*快可达0.6ms (*根据设定条件的不同,会有差异)
补正偏置电压,用9451(Pt)/温度探头进行温度补正功能
运用4端子测量技术,测试线接触电阻可忽略不计
具备统计、演算功能。若再另配选件的9670,可达到印字功能
日本日置HIOKI3541电阻计基本参数
测量电流       20m/200mΩ,2/20/200/2k/20k/100kΩ, 1M/10M/100MΩ,*小分辨率: 0.1μΩ,在慢挡模式下: 2/20/200/2kΩ, *小分辨率: 10μΩ
显示     20m~20kΩ时,*大显示值200000, 100k~100MΩ时,*大显示值110000, LED显示
精度     (SLOW2) ±0.007% rdg. ±15dgt.(2k/20kΩ),在慢挡模式下: ±0.011%rdg. ±100dgt.(2~2kΩ)
测量电流       DC 1A~100nA, 在慢挡模式下: DC 10m~10μA
开路端子电压       DC 5V(20/200m), 2.6V(2~20k), 13V(1M~100M),在慢挡模式下: 60mV采样速度低速低速 250Hz            0.6ms ±0.3ms21ms ± 1ms       155ms ± 5ms455ms ±10m60Hz  0.6ms ± 0.3ms    17ms ± 1ms149ms± 5ms     449ms ± 10ms应答时间(纯电阻时):上记采样时间+约1ms(根据设定内容、试料的不同,会有差异)测量温度            (9451) -10.0℃~99.9℃(-10.0~39.9℃: ±0.45% rdg. ±0.8℃,40.0~99.9℃: ±0.45% rdg. ±1.5℃)
温度补正功能       任何温度(9451或是温度探头),任何材質都可进行补正电阻数值换算(补正温度范围 -10.0~99.9℃)
温度换算功能       具备因周围温度,卷线电阻值,而引起的卷线温度上升数值换算功能。
其它功能       比测仪,*大可储存装填30种设定条件,分类(BIN)测量(10分类), 统计演算, 补正偏置电压,迟延 , 平均
数子输入/输出      输出: BCD, 测量结束,比测仪结果,BIN结果, NG/开放连接器输入: 设定条件选择, 触发, 校准, 0ADJ,印刷 /C-MOS
供应电源       AC 100~240V,50/60Hz, 30VA max.
体积于重量    215宽 × 80高 × 295厚mm, 2.6kg
附件     9287夹式测试线× 1, 9451温度探头× 1, 電源线× 1,保险丝× 1,EXT I/O用插入式连接器× 1
日本日置HIOKI3541微电阻计选配件
测试线针型测试线 9770:用于测试小电极的φ1.8mm同轴针,2叉-探头之间: 650px, 线长: 2150px
针型测试线 9771:用于管子等微小物质测试,针是0.2m粗细,平行角椎形状,2叉-探头之间: 650px, 线长: 2150px
夹型测试线 9287-10:2叉-探头之间:550px, 线长:1.1m, 标准附件
夹型测试线 9452:2叉-探头之间: 500px, 线长: 1m
4端子测试线 9453:2叉-探头之间: 750px, 线长:1.1m
零位校正板 9454:当使用9461或9465时应用
针型测试线 9455,9455的探针是精密物件,使用时应注意小心。
针型测试线 9461:2叉-探头之间:625px, 线长:1625px
针型测试线 9465:2叉-探头之间:250px, 线长:1.8m
远程控制开关 9466
大夹型测试线 9467:2叉-探头之间:625px, 线长: 1.1m打印机打印机 9203:数值印字, 统计处理记录纸9233:10m,10卷/盒
连接线9425:适用于 9203-3560,2m
打印接口8989:适用于 9203 - 3560PC通讯器
GP-IB接口 9588,注:非CE标记产品
GP-IB连接电缆 9151-02,2m 长
GP-IB连接电缆 9151-04,4 m长谭S 135-1007-5188(微信同号)

电 话:0755-21502766 传 真:0755-215027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