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如何铺下面这种异形铜

楼主(2023-07-14):
    请问下这种如何铺下面这种铜?

网友(点评):
各個pad合併+R角.

网友A:
    先把外圈铜皮变成静态铜皮,然后内圈铺动态铜皮,然后把内圈变成静态铜皮,再分别把外圈和内圈变成动态铜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先把外圈铜皮变成静态铜皮,然后内圈铺动态铜皮,然后把内圈变成静态铜皮,再分别把外圈和内圈变成动态铜皮 ...

非常感谢,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