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DA365 Skill\plugins目录下新增的.il插件不显示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3-07-16):
    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别人分享的.il后缀的skill,目标是把这些skill放在EDA365 skill文件目录plugins文件夹内,随软件一起启动,但发现有些插件显示不出来,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?

网友:
    这个暂时还没有遇到过,skill我就按要求安装,之后也不敢改,因为不会程序,怕什么地方没有弄好耽搁工作

网友:
    要按帮助文件中要求的文件命名方式对文件名进行修改

楼主:
    经过尝试,发现在软件打开后在插件管理器中添加格式为.il的skill插件可行。大体如图所示。

    1.将需要的插件放在EDA365 Skill\plugins目录下;
    2.启动软件后打开user plugins→plugins manager;
    3.添加插件后输入启动命令和密码;
    4.点击应用即可。

    完成设置后,返回plugins目录可以看到文件名称已经按照格式被修改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