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[求助类] sigrity 电热混合仿真 Fusion Current Density 不准的问题

楼主(2023-07-17):
如题,看图中的回数值都是差不多999999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大虾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奇怪,平时没有遇到

网友A:
生成的报告发出来看看呗,大概率参数弄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的报告发出来看看呗,大概率参数弄错了

用软件自带的例子防,也是一样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