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怎样查看PCB完成度

楼主(2023-07-17):
    刚接触AD,请教一下大家在哪里查看PCB完成度?那些网络还没完成走线?

网友A:
    可以DRC检查一下,报错的地方就是没有连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DRC检查一下,报错的地方就是没有连的地方

是的,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    AD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Allegro有

网友B:
    Report---Board Information,右下角的Report选项,再选择Routing Information进行导出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port---Board Information,右下角的Report选项,再选择Routing Information进行导出查看

这个不知道为啥不准,我板子明明没有布完线,但是报告上面显示的是完成度100%

网友:
    可以原理图和PCB用网络表对比,能精确到哪根网络没连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知道为啥不准,我板子明明没有布完线,但是报告上面显示的是完成度100%

你的AD是哪个版本的?按照楼上的方法  板信息里边是有的
    Report---Board Information 即可

或者右侧属性栏那里

    弹出选择,将滚动条拉到最下边,勾选布线信息!

会生成一个网页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的AD是哪个版本的?按照楼上的方法  板信息里边是有的
Report---Board Information 即可

    我的是23的,有这个报告但是不准,没画完,报的完成度100% 。。。

网友:
    单纯看哪些没连接,可以看PCB选项里的all net列表,按未连接长度排一下就知道了,再逐个消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