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如题,看图中的回数值都是差不多999999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大虾。

楼主(2023-07-17):
如题,看图中的回数值都是差不多999999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大虾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棘手

网友(点评):
留給大師說, 如何設定.

网友A:
仔细检查下你的设置吧,这个太不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检查下你的设置吧,这个太不正常了

用软件自带的例子仿,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    围观,看高手解答!

网友B:
    有个勾选电压的设置,你少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勾选电压的设置,你少选了

    哪个设置,帮帮忙指出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