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拨码开关每位要串接10K电阻

楼主(2023-07-17):
为什么拨码开关每位要串接10K电阻作用

网友:
    是限流电阻,要是电源直接接IO口,就把IO口烧了

网友:
    我的理解是限流

网友(点评):
一般信號限流是10~22歐姆, 10k是限什麼流, 他畫的有點錯而已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這不叫串接, 是並接.
    2.這叫 pull high 電阻.
    3.限流電阻串接電阻, 不會用到100歐姆以上.

    他这电路是第一个10K上拉到3.3V,然后第一位跟第二位中间串接10K,第二位到第三位中间也串接10K,第三位到第四位中间串接10K,第4位再上拉到3.3V

网友(点评):
他畫的有點錯而已. DS-10BLP 是指撥開關, 而排阻畫錯了.是一頭接信號, 一頭接3.3V, 而非空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這不叫串接, 是並接.
2.這叫 pull high 電阻.
3.限流電阻串接電阻, 不會用到100歐姆以上.

排阻的前后都上拉到3.3V是啥意思

网友(点评):
是一端拉在信號, 一端拉3.3V, 而你目前是空接, 而排阻有分 共點 或 個別 (你都畫錯.), SMD用8PIN比較好買和便宜.

网友:
    没有信号的时候防止误动作

网友:
    两个作用
1. 限流。如果不接此电阻,拨码开关闭合时电源对地短路;
    2. 上拉。避免浮空而受到干扰,为空闲状态下的IO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平信号。

网友(点评):
沒和信號串聯何來限流, 老兄.

网友:
    我可以理解为是,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控制电阻吗?是由一种可能就是控制信号的误操作/

网友:
    上拉作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小常識】從按鈕開關看上拉pull-up電阻下拉電阻是蝦密碗糕
    https://www.arduino.cn/thread-13186-1-1.h ...

    明白了,谢老兄。第一次看这种电阻。之前用的都是独立电阻的,以为是独立电阻的电路就一直想不通,哈哈

网友(点评):
所以依你做法是1個10P8R排阻和2個電阻, 但降價做法是2個排阻8P4R和2個電阻, 不要浪費了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谢老兄。第一次看这种电阻。之前用的都是独立电阻的,以为是独立电阻的电路就一直想不通,哈 ...

    OK

网友:
左边一排引脚应该是某型号处理器的IO口,首先你提的问题有错,不是因为拨码开关加上拉电阻,是因为要给处理器的IO口加上拉电阻,使其默认为高电平,一个是防止信号误触发,二是IO口加上拉电阻,可以提高其驱动电流

反对!: 5.0
反对!: 5
可以提高其驱动电流?? 要串接信號, 電路學老師已哭泣, 串聯是分電壓但共電流, 並聯是同電壓但分電流, 所以沒串在信號是共誰信號的電流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于限流电阻太大,无法通信的问题.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6713468/article/details/121898667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