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求助!血样模块探头,程序安全怎么保护?

楼主(2023-07-18):
我司是做血样模块探头,想了解有什么方式可以对程序安全进行保护

网友(点评):
抗靜電一定要, 再來看你要過什麼樣的安規, 民生用, 商業用, 軍事用, 三大類再依各國家安規和電磁要求細分.

网友:
硬件加密 :

① 用高电压或激光烧断某条引脚 , 使其读不到内部程序 , 用高电压会造成一些器件损坏。

② 重要 RAM 数据采用电池 ( 大电容 , 街机采用的办法 ) 保护 , 拔出芯片数据失去。机器不能起动 , 或能初始化 , 但不能运行。

网友:
lcs4110r,支持身份认证、参数保护、代码移植,挺好用的

网友:
加密芯片了解一下,对EEPROM里的数据进行加密

网友:
什么样的是比较好的,方案之类的

网友:
初期的话是软加密,但是因为mcu等主设备控制系统,被研究通透,后来变成硬件加密,也就是安全芯片之类的

网友:
用了安全芯片就一定安全了吗

网友:
肯定不是啊,得看交互内容,线路上必须保护得当,动态变化,不可模拟,而且功能上也要保证,即便主设备被破解,加密芯片未被破解,也无法盗版程序的效果

网友A:
那是怎么做的,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怎么做的,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

类似LCS4110R,这种就是可以进行代码移植,部分代码移植到加密芯片中,相当于程序被分段保护了,必须逐个击破才行,而加密芯片则是最难击破的那一部分

网友:
明白了一些,和以前po解主控就行,现在则多了个加密芯片,那么问题来了,加密芯片和主控的安全差异在哪?

网友:
最大的差异就在于,安全芯片是专门用来防护的,没有mcu的那么多种调试方法,而且防护的方面比较多诸如硬件真随机数、唯一硬件ID号、内存动态加密、可防止DPA/SPA攻击等等。

楼主:
看样子似乎是能保护住程序的安全性才高,认证类方案,关键的判断点在主设备,自己防护自己,还是安全性不大够的

网友:
是的,防po解的最坏情况就是建立在安全芯片之外都被分析到了,但是加密芯片po解不掉,方案仍然安全

网友:
是国产的芯片吗LCS4110R,和国外的方案比起来怎么样

网友:
国外的方案相对简单,AES认证的方式,因为易于开发,不需要技术开发支持等,安全性没有代码移植类的好

网友:
保护程序,自然是程序和安全芯片结合越紧密越好,这个我都知道

网友:
了解了,一颗芯片可以选用多种方案吗 % N" y/ ~- Z: k

网友:
代码移植的方案肯定是可以的,比如调用3des对数据进行加密 用于认证,或者预存的参数动态加密导出供主控使用,包括安全性最高的内部运行代码程序,符合性好

网友:
收藏了,以后有需要加密的话一定要考虑一下

网友:
最后一个疑问,这种芯片的开发难吗?

网友:
一般来说都是建立在C编程的基础上,有C语言基础就没问题,一般这种公司都有专业技术支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