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的时候只有最近的两个pin会高亮

楼主(2023-07-18):
如题,走线的时候同一网络的信号,只有最近的两个pin会高亮。之前都是全网络亮,env崩了一次,就变成这样了

网友A:
因为你选的是同一网络,应该是相同的网络都会亮呀,诡异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选的是同一网络,应该是相同的网络都会亮呀,诡异的问题

开始是正常的,env报错了一次,就变成现在这样了

楼主:
解决了,对比前后env。Setup-->user prefrences editor-->route-->connect-->acon oldhlt-->选择“all”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