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包案子多少个pin是以什么为准

楼主(2023-07-18):
问一下,就是外包做的板子,按pin算,多少个pin是以什么为准来算的?是这个:tools-summary drawing report-Package Symbols: Total(1300) Mirrored(300) Pins(6033)吗?

网友(点评):
是轉出PCB後, 二種算法, 1.全算包括空PIN. 2.要拉線PIN算法, 高階軟體有這功能算法, 比較貴.

网友A:
    我是以这个算的,若拿到原理图就要提前评估,我就直接在原理图里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以这个算的,若拿到原理图就要提前评估,我就直接在原理图里看

    你好,原理图能看出有多少PIN吗?

网友(点评):
不準拉. 要轉PCB.

网友:
    按照需要连接pin计算 有一算一

网友:
    按总PIN算吧 要是按连接的PIN算不是亏死了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原理图能看出有多少PIN吗?

1.原理图选中工程-edit object properties ;
2.点击下方的pins;
3.拉动到最后,最下脚的数字就是pin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原理图选中工程-edit object properties ;
    2.点击下方的pins;
    3.拉动到最后,最下脚的数字就是pin数 ...

 怎么我按你的操作不行,你能截几个图看看吗?谢谢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怎么我按你的操作不行,你能截几个图看看吗?谢谢.

    https://blog.csdn.net/albert_xjf/article/details/130693487

网友(2023-11-16):
引用 楼主:
    怎么我按你的操作不行,你能截几个图看看吗?谢谢.

应该是这个

网友B:
    目前的单价还是2块钱一个PIN吗?有没有降价还是涨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目前的单价还是2块钱一个PIN吗?有没有降价还是涨价?

    2开票才有吧

网友(2024-01-15):
       应该是60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