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请教,sigrity新版本如何一次仿真多个阻值?

楼主(2023-07-18):
    sigrity旧版本里,值设置的地方,可以设置仿真多个值,然后在波形里,对比哪个阻值的波形好,旧版本操作图如下:
一段导线,设置三个参数,一次仿真。

新版本如何设置呢?

楼主:
    可以把拓扑图整体复制,复制的里面修改,若要仿真多个值,这个办法略显麻烦

网友:
    是的,多个值会比较麻烦,
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,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,

网友A:
    用Tools->Sweep Manager进行参数扫描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Tools->Sweep Manager进行参数扫描设置

已经扫描操作成功,谢谢大佬指点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