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的接地焊盘开钢网,应该怎么开?

楼主(2023-07-19):
    大的接地焊盘在开钢网的时候都会改成小块的,请问有没有要求必须边对边,或者最大的钢网应该多大这样的规定?) `  o. _4 _1 T3 S

网友:
    通常来规定方块设计,钢网相对pad边缘内缩0.2mm,钢网间间距0.3mm,钢网面积占pad面积的55-75%,这样设计有利于空洞率控制

网友(点评):
钢网间间距0.3mm(假如是孔到孔的间距太小,肉厚剩太少.), 钢网面积占pad面积的55-75%(是依厚度決定.)

网友:
    同意,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