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的ldentify DC Nets 功能关闭飞线后恢复不回来了怎么办?

楼主(2023-07-19):
allegro使用中电源的飞线是非常多的,非常影响信号线的布线,所以刚开始会将电源的飞线进行隐藏,但是隐藏后,删除设置的值也恢复不了飞线是怎么回事啊!

网友(点评):
通常不會用這功能關飛線.

楼主:
等不需要隐藏电源飞线时,点击删除变成开始的样式在ok飞线还是没有恢复

网友(点评):
你用了, 就要習慣, 未連接只剩, 方塊提示. 但也方便模擬軟體了.

网友A:
    把net的RATSNEST_SCHEDULE属性删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net的RATSNEST_SCHEDULE属性删掉

    有用,感谢!

网友:
    网络属性里面去掉,edit properties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