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的板子上的器件,怎么可以单独入库?

楼主(2023-07-20):
别人的板子上有自己需要的pcb封装,有没有办法直接保存到自己库里,不想重建

网友A:
    导出库 export-librarie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导出库 export-libraries

这个方式,是不是将整个板子上的器件都导出到库里了?我只想要其中一个器件入库怎么做?

网友B:
    那你需要一个skill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需要一个skill,

    求分享skil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式,是不是将整个板子上的器件都导出到库里了?我只想要其中一个器件入库怎么做?

    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封装剪切到你的路经下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封装剪切到你的路经下啊!

    我是自学刚开始,啥也不懂,具体怎么弄到我的路径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是自学刚开始,啥也不懂,具体怎么弄到我的路径下?

就是把你导出的库文件,复制到你的目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就是把你导出的库文件,复制到你的目录下。

    那就是还是先全板导出,再去库里拷贝自己需要的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就是还是先全板导出,再去库里拷贝自己需要的了?

是的  完全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