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使用Cadence SystemSi对PCB DDR3进行板级仿真和用speed2000有啥区别呢

楼主(2023-07-20):
哪位大神给解释下,使用cadence SystemSi对PCB DDR3进行板级仿真和用speed2000有啥区别呢

网友(点评):
不一樣功能, Sigrity SPEED2000技术为封装和/或PCB的SI和PI提供了一个瞬态仿真环境。可以执行互连模型提取,以在纯电路模拟器(例如Cadence Sigrity SystemSI™模拟器)中支持聚焦反射(第1级)或串扰聚焦(第2

网友A:
    我公司仿真DDR一直用的是Speed 2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公司仿真DDR一直用的是Speed 2000

好的好的,多谢多谢

网友B:
SystemSI提供 PowerSI和SPEED2000 Generator 两种模型提取引擎。

    PowerSI可以提取包含信号耦合,考虑非理想电源地的S参数模型。模型提取时间长,但模型细节完整,适合最终的仿真验证;

SPEED2000 Generator 可以提取理想电源地情况下的非耦合信号的 SPICE 模型。模型提取快,SPICE 模型仿真收敛性好,比较适合设计前期的快速仿真迭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igrity SystemSI
    http://www.raispirit.com/pcb/detail-fxgjsystemsi.html

    好的好的多谢多谢

网友D:
    speed2000只能进行时域仿真,但使用简单。SystemSI即可以进行时域仿真,也可以进行频域仿真,使用相对复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SystemSI提供 PowerSI和SPEED2000 Generator 两种模型提取引擎。

    PowerSI可以提取包含信号耦合,考虑非 ...

    那仿真DDR,pcb后期用哪个比较好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仿真DDR,pcb后期用哪个比较好呢

PowerSI,模型完整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peed2000只能进行时域仿真,但使用简单。SystemSI即可以进行时域仿真,也可以进行频域仿真,使用相对复杂

    老师,那仿真DDR的话一般是不是直接用speed2000就可以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owerSI,模型完整一些

    那就是说用power si提取所有DDR信号线的S参数,然后转成眼图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说用power si提取所有DDR信号线的S参数,然后转成眼图看?

是这个流程

网友(2023-10-24)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说用power si提取所有DDR信号线的S参数,然后转成眼图看?

你好 请问一下 怎么转成眼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