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,这个怎么理解?

楼主(2023-07-21):
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,这个怎么理解?

蓝牙天线 印刷天线、FPC天线、陶瓷天线和LDS天线四种。

蓝牙天线  印刷天线、FPC天线、陶瓷天线和LDS天线四种。.png

蓝牙天线

蓝牙天线

网友:
天线和连接线留一点距离,这样就不和地连接了,在用画线把天线位置和天线的信号连接,一定要用阻抗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