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如何让每一层都能显示板框

楼主(2023-07-21):
请教各位大牛,AD如何让每一层都能显示板框,不然导出的Gerber只有机械一层有,其它层都没有板框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機構第一層, 很多人拿來當3D零件圖(是原廠問題.), 所以我是設在機構第15層之後為板框(舊版), 新版可在機構層標示板框. (機構層3D零件圖我是特別分上下不同層.)

网友A:
Shift+S 切换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hift+S 切换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。

您好!
您说的那个只是为了显示,我是想导出的Gerber文件,在查看每一层时都能看到板框,因为现在我只能看到板框放在机械1层,而不是所有层都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

网友B:
    生成光绘选项中,右上边有每层添加板框的选项,打勾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生成光绘选项中,右上边有每层添加板框的选项,打勾就行。

    好的,谢谢您的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生成光绘选项中,右上边有每层添加板框的选项,打勾就行。

    谢谢您的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生成光绘选项中,右上边有每层添加板框的选项,打勾就行。

    您好,AD23好像改了,没有这个选择,那AD23需要在哪边操作啊?谢谢

网友:
    5楼正解,楼主你在 File->Fabrication outputs-> Gerber Files-> Layer标签页 就可以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