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画qfn的封装时,内部还需要延申吗

楼主(2023-07-21):
    如题,在画边缘的pad时,需要完全包裹住器件吗,还是只需要外延一些让边上爬上锡就够了。

网友A:
    可以伸出来一点

网友:
    焊盘稍微大一点便于焊接,如果是机器焊接,那就不需要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伸出来一点

    主要担心的是焊盘大了,锡太多器件压下去,会在内部连锡,导致短路。所以才在纠结是否内阔

网友(点评):
是否内阔?? 是要外阔一點. 内阔千萬不要.

网友(点评):
沒看原廠為什麼建議pad內側要圓弧(而且圓弧要PAD內部頂點就好, 就減少圓弧兩邊的吃錫.), 重點是外部銲錫要向零件上爬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