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了SKILL菜单栏不显示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3-07-21):
    装了skill菜单栏不显示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粉多原因, 安裝設定不是我們. 但下面証明 allegro.ilinit 沒錯, 只差在要加 allegro.men 後面的菜單路徑問 ...

    怎么加,在哪里加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他程式怎寫了, 也有可能沒授權, 不顯示.

    之前还可以,就突然没有显示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之前还可以,就突然没有显示了

    我把allegro卸载重装就好了,skill也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