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edition pin上放置过孔

楼主(2023-07-21):
1.各位大佬,如何在pin上放置多个过孔呀。使用复制命令时,软件提示有drc,无法放置
2.软件在拉线时,总是会有这种很小的转折线,怎么避免呀

网友A:
   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设置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