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ncept hdl 打包阻容一类的pin number怎样才能不显示

楼主(2023-07-22):
    concept hdl打包阻容一类器件,pin number会显示出来,怎么才能不显示啊,如果通过section一个一个隐藏那也太麻烦了

网友:
    我的器件少,所以是一个一个弄的,

网友(2024-09-04):
    应该做原理图库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为不显示,其次也可以批量修改让原理图里面的所有器件都不显示 在text 菜单下面global property display里面可以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