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1系统装16.6卡吗?

楼主(2023-07-24):
win11系统装16.6卡吗?有装过的能说说吗?最新想换系统,

网友A:
我现在用的还是win7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用的还是win7,

win7系统, 16.3版本很稳定.

楼主:
16.6在win10 与win11哪个系统下好用.

网友B:
    win10目前看来16.6稳定

网友C:
    我现在用的还是win11 ,不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现在用的还是win11 ,不卡

十三代的台式电脑的,i5 13400与win11很匹配.不卡我就放心了,谢谢了.

网友:
    可以用,不卡

网友D:
    應該會有問題 ,Win10 時Cadence就已經有局部相容性問題, 而且表明不支援了. 更何況 16.6 早已結束軟體維護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應該會有問題 ,Win10 時Cadence就已經有局部相容性問題, 而且表明不支援了. 更何況 16.6 早已結束軟體維 ...

    你好,你的意思是win11安装17.2比较适合.对吗?

网友(点评):
WIN11可以裝16.6. 確定.

网友E:
    WIN11+16.6不卡,交互有问题,部分功能不正常。WIN10 +16.6呢,Capture有链接数据库时会导致内存一下增加,直到崩溃.看来16.6就是到WIN7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WIN11+16.6不卡,交互有问题,部分功能不正常。WIN10 +16.6呢,Capture有链接数据库时会导致内存一下增加, ...

    16.6适合WIN7的话,那17.2就要WIN10或WIN11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win10目前看来16.6稳定

好的,谢谢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