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与AD16 PCB交互

楼主(2023-07-24):
    请教高手下,orcad原理图怎么生成网表导入AD16 PCB进行交互式布局和布线?

网友(点评):
使用AD開啟啊.(orcad原理图 版本太高, 記的降.)

网友:
    这都不是一家的,不支持交互

楼主:
    那ORCAD的原理图可以生成网表导入AD PCB吗?

网友(点评):
tango(舊protel能吃), protel 有這二種, 但零件對應你自己想辦法了.

网友A:
    可以先生成带网表的Allegro文件,然后用AD16导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先生成带网表的Allegro文件,然后用AD16导入

    allegro转AD的图可以直接用吗?会丢失东西吗?如果设计过程ORCAD原理图更新要怎么同步到PCB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allegro转AD的图可以直接用吗?会丢失东西吗?如果设计过程ORCAD原理图更新要怎么同步到PCB呢?

    AD导入的Allegro PCB我用过,敷铜需要重新弄,容易出错。
    ORCAD图更新没办法直接同步到AD的PCB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D导入的Allegro PCB我用过,敷铜需要重新弄,容易出错。
    ORCAD图更新没办法直接同步到AD的PCB中。

    Allegro转AD的图,除了要重新铺铜外,有没有丢失某些网络和器件呀?用转过来的图要怎么保证原理图与PCB完全一致呢?

网友B:
    你都有orcad原理图了,那把orcad原理图导入到AD,然后用AD画PCB,不就可以交互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都有orcad原理图了,那把orcad原理图导入到AD,然后用AD画PCB,不就可以交互了么?

    orcad原理图怎么导入到AD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orcad原理图怎么导入到AD?

AD有导入向导啊,
或者去百度搜一下怎么把orcad原理图导入到AD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