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llegro如何捕捉到线段的端点

楼主(2023-07-24):
    像这种,我要把这个圆弧移动到直接边相切的位置,移动的时候如何选中圆弧的端点。只要选中后就可以直接snap to segment了,剩下的好办。

网友A:
    Move,用user pick模式,选中圆弧后,再用snap to

网友:
    snap pick to----segment

网友B:
    Move,用user pick模式,选中圆弧后(find 中选择other segs),再用snap to segment 移动到直线位置 snap to segmen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Move,用user pick模式,选中圆弧后,再用snap to

    谢谢,明白了,是要选中圆弧后再捕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Move,用user pick模式,选中圆弧后(find 中选择other segs),再用snap to segment 移动到直线位置 snap ...

    感谢手把手教学

网友:
    MOVE命令下选择线段,右击snap pick to----选择segment verte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