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(Allegro )与原理图(OrCAD Capture CIS)联动

楼主(2023-07-25):
PCB(allegro )与原理图(orcad Capture CIS)无法联动,原理图设置了Intertool Communication也不行,大家有遇到么?

网友:
    好像对于16.2版本的文件,如果Brd是由原理图更新来的,设置好交互选项后,如果原理图和brd同时开启就能实现交互,及时你把原理图或PCB该名字了也可以.但之前版本不好说,我遇到过一些别人的文件,原理图和PCB无法交互,需要重新导入网表才行

网友(2024-04-08):
    更新一下网表就好了